一般老式的激光打印机能调定影温度吗

楼主(2017-12-12):
一般老式的激光打印机能调定影温度吗如何调

网友A:
定影辊里面有一个温控开关,但是是固定值的。
能科普下为什么要调温度吗?

楼主(2018-01-12):
引用 网友A:
定影辊里面有一个温控开关,但是是固定值的。
能科普下为什么要调温度吗?

定影不牢固,

网友:
定影不牢固:定影辊温度不够或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