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12-12):
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不像是管座的问题。外壳上标是tcl。是不是显像管坏了。现在还没有拆开。麻烦前辈们了,先谢谢了

网友:
看几分钟就清楚了,应该先换管座试试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更换个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更换个同型号的试试。

王大师,水煮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王大师,水煮可不

油炸下效果更好。

网友:
测一下显像管是否老化,

网友:
显像管老化,建议换液晶。。。

网友:
首先更换同型号的管座,在适当调整聚焦极,观察故障现象的变化。

网友:
都美拆开,你怎么知道不是管座问题??除了管座就是,高压包,显像管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换个管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