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一直亮绿灯 不充电

楼主(2017-12-13):
充电器一直亮绿灯   不充电   应该检查哪里    充电器插车上绿灯不亮    以前插车上亮绿灯再插插座上亮红灯

网友A:
直接换新的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重点检查次级输出电路。

网友:
先测空载电压再说话。

网友:
首先区分是充电器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瓶被偷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的 没有维修价值

我很赞同。

网友:
插到充电口上,量充电板上的输出电压,充电口电压一般不会高于53伏,如果是55伏,充电器线断了,或电动车线断了,查一下。

网友:
打开电瓶盒,看是否串线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