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几个牛角扇电机问题,望电机大师不吝赐教!

楼主(2017-12-13):
我按原匝数不变,线径大一号绕出来的牛角扇电机第一次上电转速正常有劲风大,电流有0.6A大档,(线径0.21和0.19),线圈不发烫,而后我见劲大换700的风叶带不起,转速慢,电流0.82A左右,最后我装回650扇叶。这下好了,电流在0.8A左右,转速却慢好多,电机严重发热,找不出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原牛角扇电机引线质量差氧化断了,线圈没问题,我换了新引线后上电发现转速慢,电流高,达到0.8几安,电机发热严重,原装线径0.17和0.19,是什么原因呢?三台都一样这个现像。
     问题补充:装回去的转子转动灵活,不存在卡紧现象;电容标称3.5U实测3.42U;换引线的三台测量电阻相近,差别很小。

网友:
换电容试试,不要完全相信仪表测量。
我遇到过一个电容用两块新买的杂牌9205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胜利VC97测量容量也正常。后来又用威华9205,威华9208,胜利VC9805测量该电容明显容量减小。
电容换之故障排除。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电容不该有问吧,前后只几分钟时间间隔,意思就是几分钟前试了一下很正常,就换了个扇叶开不到10钟不行再换回原风叶就都不行了,新绕的两台一个现象

楼主:
开不到10秒钟

网友:
是不是转子位置变化,仔细看定子和转子铁芯是否对正。

楼主:
装配工艺有问题?再试试看

楼主:
前面已绕了3个,只有电流稍高,转速达标,后面绕两个电流高,转速低,百思不得其妲

网友:
看看是否有轻微扫镗问题。

楼主:
检查过没有,重新安装过几次,有时候转速电流很正常,温升不高,过一下再开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