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组装的自动关机电视机

楼主(2017-12-13):
一台杂牌组装机,大块TDA11105pS,看着中自动黑屏,按遥控开机电可以开机但是看一会儿又是黑屏,无图无声,测量发玩场供电不足20v,老师傅们场供电有二低于20伏的吗,场块78040,求解答

网友:
看板子应该是±12v供电,人老眼花有点看不清了!

网友:
78040有两种供电,一种是+27V左右   一种是+14V和-14V双供电。看你的图片,应该是后者。

网友:
LA7840要看具体电路14V--26V都有

网友:
有些是+  -  12V供电的。

网友:
看来关键不一定是场供电不对了,应该还有别的供电不正常了!

网友:
不一定是场供电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多些!!!

网友:
这种故障不单单是检查场供电,还得检查各路电压是否都是正常稳定。

网友:
确保各路供电正常了补焊线路板。特别是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