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夏普彩电AV模式调整方法

楼主(2017-12-13):
一台古董级14寸夏普遥控彩电(型号14K-M1),之前用的室外天线,现在要求安装无线数字电视。用户没有原机遥控,用万能遥控试了好久也没有打开AV功能,该机有视频输入接口。请知道此操作方法的朋友帮个忙,万分感谢!

网友A:
频道加减键就可以调到AV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道加减键就可以调到AV模式。

哦!谢谢,这个已经试过,不行。

网友:
频繁加减都调不到av可能机器有故障,再说万能遥控器应该可以的啊,我有一台电视跟你同一个型号的,用万能就可以的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https://www.jdwx.info/thread-668760-1-1.html应该是坏了

网友:
修好的话记得告诉我一声啊!兄弟

网友:
声宝的遥控器大部分通用型很高,可以找个试一下

网友(2020-03-22):
我的修好了,更换储存器93C46后一切正常!需要储存器的话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