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格力空调冷凝器这里加热可以拽出来吗?

楼主(2017-12-14):
求助格力空调冷凝器这里加热可以拽出来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
完全可以是空调都行焊上去要点技术

网友:
嘎嘎  管壁薄的很,主要看你的技术

网友:
当然可以 前提是温度足够

网友:
焊接的,气焊完全可以取下!

网友:
可以的            干吧

网友:
没有问题的,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成条铜管抽出来,没试过。

网友:
可以的,想要干什么?

网友:
是不是用的R32,小心为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