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联机安装时为什么要设置存油弯和回油弯?

楼主(2017-12-14):
a) 存油弯的设置目的

当系统的配管存在较大的落差时,为了防止冷冻机油无法有效回到压缩机,影响压缩机的使用寿命,因此在竖直管路上必须设置存油弯。

当主机高于末端(蒸发器)时,就是主机在上,内机在下,蒸发器到主吸汽管之间有一段上升立管,因为冷冻油在蒸发器中不会蒸发汽化故积存在底部,当蒸发器底部积存冷冻油较多时就会堵塞吸汽管。如果蒸发器底部设置了回油弯后,油积存在这个弯头里面的存量不会太多,只要该弯头即将被堵塞,两端的压差足以将弯头内有限的冷冻油“泵”出来,直至顶端的水平吸汽管,然后顺坡被压缩机吸回。如果担心上升立管太长,不足以将油泵到顶端,就应考虑上升段吸汽管每隔一定高差距离(比如8米)就设置一个回油弯,使冷冻油分段逐步地返回主机。

去年曾经有人咨询过一套三菱重工海尔多联机,在空调使用季节,更换了8个压缩机,用户都受不了了,为你什么更换这么多压缩机呢?他们咨询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原因,从源头杜绝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询问现场安装情况得知,外机在房顶,内机在下,内外机落差48米,达到了厂家允许的极限,管路上没有一个回油弯;后来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

1、更换全部压缩机,清理系统的油污;
2、在路管路上增加回油弯,每六米增加一个回油弯;
3、在室外机往下翻女儿墙的地方做一个“止回湾”;
4、恢复系统,重新抽真空,定量不加制冷剂;

后来询问他们,说是压缩机不再频繁损坏,已经运行一个夏天没有问题了。

b) 存油弯设置的原则

当系统室内外机之间存在落差时,气管的立管部分从下往上每隔10m 处安装一个存油弯。

存油弯制作采用两个“U”形弯或者一个“O”形弯,高度为管径的3 ~ 5 倍。

c) 存油弯安装注意事项

存油弯可设置成“U”型或者“O”型。

在气管的立管从下往上每隔10m 处安装一个回油弯,同时在立管的最低处和最高处加设存油弯和止回弯。

楼主:
d) 室内机高于室外机示意图:

d) 室内机高于室外机示意图如下:

d) 室内机高于室外机示意图如下:

b) 室外机高于室内机示意图如下:

b) 室外机高于室内机示意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避免弯管过程损坏管路,回油弯、止回弯尺寸参考下表。

我完全不认可这种荒唐的说法和做法!不是一般的不认可,而是完全的不认可!在一些权威性的有着学科研究及教科讨论的论坛里,我同样也发表了我的观点和论述。
http://bbs.co188.com/thread-1059421-1-1.html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d=657666&ctid=5
这里就对你图1和图2发表我的看法:
具体是针对什么装置和系统不要去管,就制冷装置中关于设置所谓“回油弯”之类的话题。
图中在气管(即压缩机的吸气管)段上设置“回油弯”,大家知道,气管是往压缩机进气的低压管,规范的制冷系统对该段管路都进行了隔热处理(即保温)。原本要求管路的流动及输送阻力越小越好,越对制冷效率越高。特别是低压低温管路,润滑油的粘度大,流动性变差,设置了弯管弯道,更加增加了流动阻力,增加了压缩机的吸气阻力,从而降低了压缩机的吸气量和排气量,压缩效率大大降低了。图中给人的是很直观的,可想而知产生的结果。
图中如此的弯管弯道,数量越多,阻力越大,最终影响压缩机的效率也越大。循环中润滑油被逐渐分离后积存在“U”形弯管里,原本是雾状与气态制冷剂混合在一起顺利地被压缩机吸入,但此时却变成了液态,气体制冷剂经过弯管时,就像卫生间下水道的存水弯一样,形成“液封”,在弯管的液体润滑油里“鼓泡”后再“冲出”来,或者连同液体润滑油一起被压力冲进下一个弯管里,如此一直到最后一个弯管,最后大量的液体冲进压缩机里,这将会是什么状态?符合压缩机吸气的要求吗?压缩机受得了吗?好不容易经过层层阻力吸来的却是“致命”的液击,正常的压缩机都会被损坏,甚至发生事故。
凭什么说如此就能“回油”?“回油”的“效率”究竟能“提高”多少?凭什么说没有如此设置就不“回油”,或者“回油率”低?或者因此而“影响”了系统“损坏”了压缩机?
一条好端端通畅的管路为何要折腾得如此脱离常理和科学伦理?什么人的脑子进水了?雾状润滑油与气态制冷剂融合在一起,通畅无阻地循环不是很好吗?既无阻力通畅无阻,又保证压缩机的运行安全,干嘛要弄出如此离谱荒唐的怪论呢?简直是一篇笑话!一派胡言!

网友:
荣昌大师讲解的精妙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完全不认可这种荒唐的说法和做法!不是一般的不认可,而是完全的不认可!在一些权威性的有着学科研究 ...

    原理性的学术着实是令人抓狂。记得早十几年前,某品牌的售后内部培训资料就有提及这类问题,所以当时给安装师傅的指令是,系统管道超过20米的,一定要设U型弯。。。
    后来,在受理维修过程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安装师傅并未执行,估计是在施工(高空操作)时,着实也是有相当的难度吧。
    而在这部分的机组中,也有一些是由于用户原因,要拆移安装,这时就有点实践性的问题出现了:在拆移这批外、内机落差超过20米的机组中,有一部分在拆内机组时,配管会有一些冷冻油流出来,目测也就10ml左右的样子吧,有一部分则有很少或者说是一点点的冷冻油滴出来。注意,这些机组无一例外的系统管道中途都没设U弯,但在室内侧出墙孔时都作了一个弧度比较大的“防水弯”(不是刻意的U型)。
    生产商的维修安装指引有提及要设这U型或O型弯,或许也有一定的根据道理,作为他的授权售后,理应要遵守的。呵呵,这个与时下的R410能否直接追加,都是存有正反的论调的。
    荣昌前辈应该经过了诸多实操,看透了许多“真相”,有空的话,请多多的参与进来,多多提点下俺等晚辈,那敢情是件大好事呢
    忘了说明,这都是3、5匹不等的柜式分体机哈。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回油弯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这里的知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