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F-565P一体机打印全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2-14):
是用复印,出来的纸全是黑的,如下图,查看硒鼓,下面有很多墨粉,但打印机里面很干净,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是硒鼓的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请看图片
谢谢坛友们,请求支招

网友A:
刮板的损坏,转印组件有污垢,激光器的透镜有污垢等,需要仔细排查,根据经验,刮板或光鼓的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清理激光器。激光到硒鼓的光路
理论上全黑不是激光器坏了,激光器坏了应该是全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板的损坏,转印组件有污垢,激光器的透镜有污垢等,需要仔细排查,根据经验,刮板或光鼓的损坏可能性比较 ...

上图是SF-565P一体机的硒鼓,几乎都被墨粉沾满了,我拆下来擦完了,上去后一打印又全沾满了,绿色几乎看不到,
这个图是其它打印机的硒鼓,绿色的部分一点墨粉都没有

SF-565P打印复印全黑跟这个硒鼓有关系吗,还是其它问题造成,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激光器。激光到硒鼓的光路
理论上全黑不是激光器坏了,激光器坏了应该是全白

上图是SF-565P一体机的硒鼓,几乎都被墨粉沾满了,我拆下来擦完了,上去后一打印又全沾满了,绿色几乎看不到,
这个图是其它打印机的硒鼓,绿色的部分一点墨粉都没有

SF-565P打印复印全黑跟这个硒鼓有关系吗,还是其它问题造成,什么问题呢

楼主:
而且把这个硒鼓拆开后,所有辊子上面几乎全是墨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是SF-565P一体机的硒鼓,几乎都被墨粉沾满了,我拆下来擦完了,上去后一打印又全沾满了,绿色几乎 ...

鼓芯上全是粉有2个原因,激光器送来的信号有问题,再就是原来加粉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芯上全是粉有2个原因,激光器送来的信号有问题,再就是原来加粉加错了...

拆开硒鼓,里面所有辊子表面全都是墨粉,擦干净后,未装到打印机上,只是用手转动辊子,墨粉有全都到辊子上面了,,这个是不是不正常呢,

网友:
重点检查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