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频立式空调,怎么改成制热?求助坛友。

楼主(2017-12-15):
昨天有一客户打电话,说他的空调以前让人家修过,说是夏天换板子了,改成只制冷了,到冬天还需要改成制热,让我改成制热。好改吗?怎么改?小弟在这先谢谢了,谢谢。

网友:
给四通阀加组电压就行

网友:
换带制热功能的电路板

网友A:
看以前师傅怎么改的,如果四通阀去掉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以前师傅怎么改的,如果四通阀去掉了就麻烦了

我也由此疑问!

网友A:
今年夏天我朋友修了一台四通阀坏,用户同意去掉改单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年夏天我朋友修了一台四通阀坏,用户同意去掉改单冷

经常这么搞(用户不愿意出钱),协商后就改单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这么搞(用户不愿意出钱),协商后就改单制冷!

我们这边这么搞的少,尽量修复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以前师傅怎么改的,如果四通阀去掉了就麻烦了

四通阀没有去掉。这样好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