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多联机puhy_p400/450ymc_a

楼主(2017-12-15):
三菱电机多联机型号如标题,开机外机运转正常,內机报003  6600,经网上查找为内机地址重复,不知室内机地址是自动寻址还是拨码,如何维修?有没有这方面资料给传一份?谢谢!!!

网友:
内机板及外机主板都有拨码的,首先要知道有没有人动过码,没有的话一般整个系统断电重启可以解决

网友A:
内机报故障那台重新拨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机报故障那台重新拨码,

有三个线控器报警,内机地址是手动拨码吗?

网友:
手动拨码,拨50以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