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经验分享 一台金星25寸彩电,满屏的干扰线,看不清图像。

楼主(2017-12-15):
前两天接修一台金星25寸CRT彩色电视机,故障干扰线,看不清图像,有光栅和声音。

故障现象:机器开机后声音正常,图像开始时有轻微的干扰线,能看到图像2秒,之后就是满屏的干扰线,看不清图像,声音正常,光栅正常。

故障分析:满屏的干扰线,很可能是电源或高压电路滤波不良造成的干扰,故障部位一般在电源部分或高压部分和视放供电部分的滤波不良,造成电压不稳定,形成的高频干扰。

故障检修:拆机重点检查电源和视放供电,高压滤波等部分,拆机后,抽出主板检查发现有一个电容已经鼓包,仔细检查发现是250V22UF,由电源次级的一组绕组整流后,经此电容滤波后给视放板电路供电,此时故障原因均已明白,视放供电滤波不良造成视放电压不稳定,纹波大干扰了图像解码,造成的干扰线和无图像。  仔细检查电源部分发现除了视放滤波电容坏以外,电源电路的部分焊点也存在着虚焊的问题,换好250V22UF电容后,对主板关键点部分和电源部分进行补焊和加固后,恢复电路连接,通电试机,故障排除,图像正常,反复试机正常后,装机收工。

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

品牌

品牌

网友A:
这是视放电容不良的典型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视放电容不良的典型表现。

我知道的,以前也修过这种故障,只不过这次的供电是由电源次级绕组整流后直接输出的,以往的都是由130V +B电压经高压包初级绕组整流后输出的,位置不同,但是故障大同小异。。。

网友B:
用两个10uF的换上比较耐用,如果尾板上有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10uF的换上比较耐用,如果尾板上有空位。

没有太多的空位,还是用原型号的代换的。

网友:
A3机芯此元件失效后的典型故障现象。

网友C:
这也要拿出来分享啊!太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要拿出来分享啊!太落伍了

维修日记而已。。。 不存在落不落伍

网友:
对有的人,还是有用的。实际经验。

网友:
哈哈,今天下午刚刚修了一台同型号的电视,故障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