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1D88AA彩电3P60机芯烧C310电容

楼主(2017-12-15):
创维21D88AA彩电3P60机芯行幅宽,C310烧爆,换C310电容,开机就冒烟,什么原因

网友:
我猜,S 校正电容没有容量了??

网友:
偏转支路的元件查一遍,没几个元件,楼上说的对,重点S校正电容。

网友:
是行输出变压器坏了

楼主:
S校正电容测量着没问题,高压包换了个新的,还是冒烟,什么原因?

楼主:
终于修好了,还是S校正电容容量低了,换上新的 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