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气能热水器外机风扇怎么测他的好坏

楼主(2017-12-15):
今天修一台格力空热,外机板烧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引起烧板的,测压缩机正常,但风扇有5根线,二条线接电容,另外三条线,白色一条接零线,另外二条线接板,有两个继电器控制,不知道风扇工作原理,没法测电阻判断风机好坏,怕换板后继续烧板,请大家帮忙,

网友:
测一下压缩机和四通阀还有风扇电机只要不短路就可以直接换板,短路的几率很小,如果不短路可以试一下压缩机能不能正常工作在换板,如果压缩机不行,你换板也没有用

网友:
另外二条线是大小风,任意一根和零线那根接220v试试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像是进水烧坏的,还有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