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rt二次开机灯一直闪不开机

楼主(2017-12-16):
tcl2588d.二次开机灯一直闪不开机.大块8838.B+145V稳定.关机屏幕有一些光.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看看场和视放试试。

网友:
检查场扫描电路和亮度电路。

网友:
检查场扫描电路和视放电路

网友:
调高加速级电压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开机,现在关键的是要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黑屏保护,各小电源,场,视放ABL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
    要是场:可以调高加速电压看看光栅的现象判断
    视放,可测量三阴极电压,和激励电压看看
    5V,9V(12V)电源不正常也会导致
    不妨测一下ABL电压看看,千万不要忘记看看管座放电仓哦

网友:
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
可能电路保护了

网友:
按7楼说的检查方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