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滚筒洗衣机转速异常!!

楼主(2017-12-16):
海尔滚筒洗衣机XQG60-1086一开始的故障是,上面的一个减震弹簧的吊钩脱了。
装好以后发现进水后电机不转,显示ERR7!打脱水,泵出水,但是还是电机不转,后来再次试的时候过2分钟后电机高速转一下后就停了。而且速度明显不正常,转速太高,而且转一下就停!
  我拆下电机没有发现异常,线圈没有异常,碳刷也正常!
我怀疑是电脑版坏了,这个电脑板是分成两快的!现在不确定是那一块坏了,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机坏了!!海尔的洗衣机电机坏的特别多~~~~

网友A:
电机后端的测速线圈故障率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后端的测速线圈故障率奇高!

那个是霍尔

网友:
线圈和霍尔我都不认识吗?

网友:
ERR7,海尔洗衣机这种毛病基本上是电机和板子一起换(售后去就是这种修法)。如果你胆大,可以只换板子就可以,只要板子型号一样即可。

网友:
这个就是驱动板问题  我换过好几个  就是高速转不知怎样维修?有维修过的吗分享下修板资料

网友B:
修好没有啊?就好就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有啊?就好就分享一下

板子还没有到,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