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宝zx7-200e焊机求助

楼主(2017-12-16):
公司一台佳士宝zx7-200e小焊机,开机正常,一烧焊就保护,(可以点两三次火)12v和24v忽大忽小,指示灯一亮一暗,在线测量四个场效应管和四个整流管未见异常。因为以前干过家电维修,主管把该机维修任务交给了我,也不知道我对逆变焊机根本就没研究,只好请几位师傅帮助,望不吝赐教。

网友:
供电部分,或者传感器坏了

网友:
电工就电工,没啥丢人的。

网友:
先把电源搞定再说。

网友:
副电源24V不正常

网友:
可单独查24V开关电源。这是常见故障

网友:
副电源驱动电阻坏的多

网友:
看看风扇是不是24伏的,有的是风扇,

网友:
修主板和  换主板  你都赚一样多的钱,自己 看着办,建议还是换板 ,又不等罪人 又省力。

网友:
220v市电供电是否正常?200焊机额定输入功率可是7kW左右,焊接时线路降压太大,焊机就会保护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