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齐纳二极管

楼主(2017-12-16):
有哪位清楚液晶Led灯珠,分为带齐纳和不带齐纳的,对吗,怎么区分呢?

网友:
发光二极管,好像没有看到过,齐纳不齐纳二极管。

网友:
没听说过LED还分齐纳不齐纳的。看下面高手怎么说。

网友:
没注意这个元件。

网友:
海信32液晶有的带齐纳二极管

网友:
齐纳(稳压)二极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静电、防止LED反向击穿、等保护灯珠作用;灯条中是否接入齐纳二极管可用Rx1K档测量。

网友:
齐纳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的一种。看到有人说:“小于6V(左右,很难区分)的稳压值的是齐纳击穿的稳压二极管,大于6V的就是雪崩击穿的稳压二极管。”仅供你参考。

网友:
LED灯发光对电压稳定不稳定的要求不是很苛刻,但是必须恒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