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5p天花机故障代码

楼主(2017-12-16):
师傅们好.我有台格力5p天花机.开机制热2-3分钟.保护.电源灯亮.定时灯闪烁八次.我查查是水位开关问题.但是这台机器没有排水电机和水位开关.工作几分钟的时候制热也正常.师傅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这台天花机确实是没有排水电机和水位开关的,那闪灯的含义就不是这个的了。正常几分钟后报故障,应该是检测到异常了,而整机的检测也就那几个,逐个查就是了哈。

楼主:
高低压保护.我都实验了.

网友:
有时候故障代码所反映的内容不一定真实,需要检测其他保护电路。

楼主:
已修复  是内管温 不良    和故障代码表面现象相差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