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交流接触器接线

楼主(2017-12-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交流接触器这样接线,我这样接电机不转。

网友:
电机接线貌似不需要那个接触器吧?搞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这个需要重量级大师解疑惑

网友:
首先说那不是交流接触器,那是继电器。你那种接法是一定不转的,因为继电器没有工作电压。不会吸合,就不会有输出。

网友:
    俺只能告诉你,先要使下面的线包得电,上面的接线桩才会有接触而得电,然后电机左右转就随你怎么接了。但得要你那玩儿是好的才行。

网友:
吸合线圈没通电,没吸合,触点没接通。工作不了。

网友:
不需要接交流接触器啊,就是试试电机是否转啊

网友:
1:首先保证你的电机、电容、接触器完好;
2:你的接法应该不正确,线圈没得电不能吸合。

网友:
接法错误,线圈没有电源吸合。

网友:
继电器,两边插头接交流,用螺丝拧的两个点就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