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动螺丝刀充电器怪病

楼主(2017-12-17):
12V电动螺丝刀充电器 通电正常 输入有电  ,输出有电,就是一直这充,不变灯,也不进电,求大侠们指点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有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空载测的?

网友:
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电池坏,二是U2坏

楼主:
空载也有电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接个假负载试一下、如接假负载正常、说明12V电动螺丝刀内部电池问题。反之充电器故障。

楼主:
我有两块电池   都一样   不会都坏了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块电池   都一样   不会都坏了

电池电压多少?如果电压够那么电动螺丝刀控制电路有问题,也就是你的电动螺丝刀有问题!电压没有下降,如何能充进去,你说是不?我接手一个也是你说的问题,所以不要主观判断,自己先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