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大家看看这个现象是不是屏挂了

楼主(2017-12-17):
康佳LED32E320N出现图片故障现象,声音正常。边板检测没有发现问题,又不能坼下代换。联系售后说是屏的问题,谢谢大家发言探讨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TAB坏的现象啊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边板

网友:
屏坏了,可以修的找修屏的师傅看看

网友:
逻辑板到边板数据线拔掉一面看看现象,在拔另外一面看现象就能锁定是不是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