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模块和光纤收发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7-12-17):
看了不少资料。越看越糊涂是这样的,买来H3C的48口的交换机,带4个光口。打算买个单模单纤的光模块插在交换机上,通过光纤连接到8口的光纤收发器,这样就可以把接在光纤收发器上的网络摄像机连到48口的交换机上。一般光模块和光纤收发器是成对使用的,需要考虑哪些参数?咨询淘宝卖家,光模块一对的话波长一端是1310nm, 另一端是1550nm至于连接收发器他们就不知道了。自己百度了一下,说要千兆光模块对千兆光纤收发器,波长得一样的,那我就纳闷了?光模块成对使用波长是不一样的(比如是1310和1550),接了摄像机的光纤收发器发射端如果是1310波长,那么光模块接收就得1550波长,为什么百度里说必须波长要一样呢?请大侠指点!

网友:
我感觉淘宝说的应该是单芯收发器,发送和接收都是通过一根光纤,所以要不同频率!我猜的,不对不要喷!

网友A:
单纤 双模   接收和发送数据只需要一根光纤  收与发的波长不一样。 双纤 双模   需要2条光纤来实现。收对收  发对发。每条光纤的光端波长一样,       民用 监控用 单纤双模就够了。我做的最多一条光纤带20个130W 。

网友:
这个估计是双模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纤 双模   接收和发送数据只需要一根光纤  收与发的波长不一样。 双纤 双模   需要2条光纤来实现。收对收 ...

谢谢各位师傅解答,琼恩问使用单模单纤可以吗?

网友B:
根据要求,你只需要单模的光纤收发器,根据你带的个数,需要购买100M还是10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要求,你只需要单模的光纤收发器,根据你带的个数,需要购买100M还是1000M

谢谢!8个200万的摄像机,百兆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我几个品牌都在混用没有发现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