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乐华n21b6j 大块8823 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7-12-17):
各组电压正常,换过数据依然不开机 求助论坛各位高手师傅

网友:
换按键吧。。。。

网友A:
如用遥控器仍然不开机,那就按照常规检查硬件吧,比如CPU工作四要素等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用遥控器仍然不开机,那就按照常规检查硬件吧,比如CPU工作四要素等等 。

哪四要素了 ?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师傅没教仔细

楼主:
与按键无关。之前场块有坏过。换上去用几天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四要素了 ?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师傅没教仔细

CPU工作四要素:3.3V或者5V供电  时钟晶振  复位信号  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工作四要素:3.3V或者5V供电  时钟晶振  复位信号  按键。

谢谢。有供电 按键也没事。 时钟晶振 和复位信号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工作四要素:3.3V或者5V供电  时钟晶振  复位信号  按键。

有发现d882  b和e极短路用c3807代换 还是不开机

网友A:
从大块大块8823的待机控制64脚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大块大块8823的待机控制64脚查起。

64脚待机电压有3.12v 现在一分多钟以后能开机 ,开机以后 图像只有一半。按按键没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