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7-12-17):
今修个海尔对开门冰箱,不停机,冷冻室很冷,有浮霜,冷藏正常,智能模式下,冷藏显示5度,冷冻显示负1度,冷冻传感器坏,但海尔是用的5K的传感器,没有,用5K的空调传感器换上。显示就正常了。不知空调传感器与冰箱传感器是否可以互相替代?有什么不妥之处否?

网友:
可以 ,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放心吧,完全能用

网友A:
温度曲线不能完全一样,但是能用就行!冷冻室放一个温度表,将冰箱断电三分钟后插电(这时显示的实际温度)如果显示温度接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曲线不能完全一样,但是能用就行!冷冻室放一个温度表,将冰箱断电三分钟后插电(这时显示的实际温度) ...

谢师傅指点,昨天修好到今日客户无电话来,说明己正常    同时感谢上面所有回复的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