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调试] L42F3200E已经成功连接网络可是看不了网络电视

楼主(2017-12-17):
TCL  L42F3200E已经成功连接网络可是看不了网络电视,

网友:
测网速,连接的是路由器信号,要是宽带没来信号也是0网速吧的

网友:
非智能电视吧?

网友A:
先查下此型号是否为智能网络机,如是排除网络信号本身无问题就是机子主板问题

网友:
先要分清是网络问题还是电视问题

网友(2019-02-22):
l42f3200e不是智能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此型号是否为智能网络机,如是排除网络信号本身无问题就是机子主板问题 ...

此型号是非智能电视。

网友(2020-04-18):
这个信号是以前的mitv,不是安卓系统,华数提供内容,已经停止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