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电视故障

楼主(2017-12-17):
今天上门维修液晶电视。刚出用户家。就被一个老太太问住。是不是修电视的。说他家电视机没遥控了。不知按到什么看不了电视。我心想可能是换到别的模式了就随她上门。一到家才看到原来是大屁股电视。打开电视显示如图。电视按键都无反应。按着按着就关机了。可以再次开机。只好和他说要回去查查有没有配件就先撤了。
   回来了查了下英汉对照。大至意思是将在20秒后关闭电源。这个问题是什么故障。该如何处理。

楼主:
图片补上。。。。

网友:
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最好把按键全换一下,换个存储器,调参数,要不然还会这样。

网友:
TCL/TB1240的机芯吧?

网友:
进总线了,找下资料退出,或重写存储。

网友:
大至是电压高或是无信号自动关机吧。

网友:
先用遥控器调成中文,TCL根据最后的字母配遥控器

楼主:
不会修。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