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夏普LCD-40LX160A不开机,红灯闪烁,求助。

楼主(2017-12-21):
朋友们好!今天遇到一台LCD-40LX160A电视,开机红色指示灯亮,二次开机后可以变成绿灯,有12V输出,但是几秒后,又变成红灯闪烁,12V也又降回了8V左右。若让背光强制开机,背光可以亮。请问这个故障是电源板坏了还是主板坏了?朋友们遇到过这个故障码,请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各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普电视有5次开机保护功能,我昨天就碰到一台,同时按住电视机信号源和音量减键,在打开电源直到屏幕亮在 ...

你好,和你的故障一样,若同时按信号源和音量减再开机,屏幕可以亮,在屏幕的左上角显示K等英文。应该是5次保护了。请问怎样能取消保护呢,你的那台是怎样修好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这台电视修好了。该机最先是不开机,灯闪保护,发现电源背光板上,背光部分有个电感虚焊了,补焊后,没想到还是同样故障。后来想到了5次保护的事情,于是同时按住面板的信号源和音量减同时开机,屏幕显示英文的K字符。然后在同时按住音量减和频道减,进入总线模式,翻到第二大项,将第二小项改为CHINA,再关机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夏普液晶电视,很多机型有主板5次记忆保护,当背光或者电源发生故障时候,只要开机5次以上,就形成保护记忆,然后,即使你换了背光板,灯管,电源板等几乎所有板子,面板指示灯依然是红闪绿再闪红,这时候,就让很多维修者进入了误区。因为夏普公司在网上资料绝密,所以关于主板5次记忆保护你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答案的。
  第一步:拔掉电源插头,同时按住信号源键(AVTV)和音量减键不放。
  第二步:插上电源插头(再这之前别放开前面的键)
  第三步:静等画面出现,当然会出现。
  第四步:画面出现以后,放开信号源键和音量减键。
  这时候的画面上有个K字,这是工厂调试模式了,这时候你会发现音量加减只有两个等级:15和30.
  第五步:再同时按住音量减和节目减,这时候会出现英文菜单。
  之上,全部是电视机面板按钮操作。
  第六步:用电视机遥控器的方向键向下切换到第二页
  第七步:你会发现第二页的第一栏就是英文的工厂字样
  第八步:方向键左右切换到:CHINA,然后确定
  第九步:拔掉电源插头
  第十部:再插电源插头,并按面板开机键,到此全部收工!

网友(2018-04-21):
我这个情况和你差不多,按你的操作了,屏亮没有显示有K字啊,还是一样红绿红

网友(2018-09-13):
用这种方法,我已将同一台电视修好两次了,谢谢4#的师傅

网友(2018-11-19):
用同样的方法修好了一台LCD-40LX430A 谢谢师傅,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2019-01-10):
引用 楼主:
夏普液晶电视,很多机型有主板5次记忆保护,当背光或者电源发生故障时候,只要开机5次以上,就形成保护记忆 ...

你好我按着你的方法电视是开机了工厂模式第二页第一项实在CHINA上面怎么第二次开机还是红灯闪烁开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