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冰堵,老生常谈

楼主(2017-12-21):
冰堵,是每个新手棘手的问题。
那么,冰堵是怎样形成的呢?下面说一下以前曾经做过的实验:
实验材料:真空泵,透明玻璃瓶,连接管。
首先在玻璃瓶中放少量清水,把胶管插进瓶口用棒棒胶加热封上,连接管接真空泵开启真空泵开始抽真空,这时观察有水的玻璃瓶开始形成白雾,带忽儿雾气即可抽走,接下来是关键,瓶底剩下的水会慢慢结成冰!这时,任凭你在怎么抽真空结成的冰也抽不走了!
由此实验得出结果是:维修冰箱,冰箱系统进水的,最后抽真空(特别是气液分离器里有水的)在低温状态下是不容易抽净的!
解决的方法是,
1,在室温高的屋子里维修,
2,压缩机和系统里吸进水多的,有条件的最好换掉冷冻机油,并把气液分离器拆除,
3,边抽真空边加热管路系统。
4,高低压双侧抽着空并增加抽真空的时间。
以上是自己总结的浮潜经验,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水里在放几滴油看看

网友:
为什么会结冰呢?请问楼主当时环境温度多少??

网友:
瓶底剩下的水会慢慢结成冰!这时,任凭你在怎么抽真空结成的冰也抽不走了!

网友:
没看懂,怎么会结冰呢?

网友A:
对于冰堵以前我也挺头疼的,如果有氮气问题很室易解决。如果上门维修就不方便带氮气去。我的方法是严重的换冷冻油,然后把毛细管和过滤器断开,拆下过虑器。高压管接上低压管,把压缩机低压管这头焊死。起动压缩机边加冰种保持在0.1MPa,用手堵毛细管断开这头几秒。然后放开,这样几次看喷出的气体如果没水份就大功告成,然后该干嘛干嘛去。

网友:
你这办法比较新颖,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冰堵以前我也挺头疼的,如果有氮气问题很室易解决。如果上门维修就不方便带氮气去。我的方法是严重的换 ...

方法不错,用氟把水分带出来,用压机自己吹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