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手机维修:手机充电慢耗电快怎么办?

楼主(2017-12-23):
   一定有不少人都为智能机耗电快而烦恼吧!充电速度慢,在充满之前哪儿都不能去,有这样的困扰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其实,充电也是有窍门的,今天快修手机维修就为大家介绍了提高手机充电效率的4个妙招,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1、关机充电。大家是否有听过“飞行模式下充电快”这一说法呢?关机充电是在此基础上,充电效率更高。当然,充电期间什么也干不了了,这招适用于可充电时间短的情况。

  2。使用原装充电器和电池。在购买智能机时,原装标配的电源适配器和连接线是最佳的。如果是一些不相配的充电器,反而会降低充电效率。

  3、使用插座充电。虽然智能机使用USB数据线也能充电,但是USB接口的电流较弱,会降低充电效率。因此,若想提高充电效率,使用插座最佳。

  4、取下手机壳和套。放置于阴凉处众所周知,智能机使用的锂电池是非常怕热的。然而,充电的时候,发热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就需要取下手机壳、手机套,并将其放置于阴凉避光处,尽量减少它的发热。

  还在为智能机耗电快、充电慢而烦恼的你,赶快试一试吧!

楼主:
快修手机维修bbs.lyzhy。com

网友:
买好一点的充电器  基本上都可以
数据线  充电头 质量很重要
如果使用时间太长  就清洗充电口

网友:
我只能说你的建议效果甚微。

网友:
没什么用省省吧

网友:
问一下,原先手机用原装的2A充电器充电正常,现在使用2年后 只能用同品牌原装的1A充电器充电才行!如何不开壳快速恢复原正常充电能力呢?!

网友(2018-02-14):
看到“但是USB接口的电流较弱”功能机以前的经验吧?!?

网友:
手机充电快或曼是由充电头mA大小来决定,5V1A、或 5V2A,5V2A的充电要比5V1A的大一倍,有的手机数据线或头都是好的,充电也曼、这就是手机有问题(如手机充电口的正、负极假焊或充电IC有问题),手机充电线里有四根线、一根正极(红色)、一根负极(黑色)、这是给电池充电用、其余二根白色或录色是数据传输线,如果红色或黑色这两根线坏了就充电曼或不充电、但有机有充电显示,这是数据传输线给主控共电的显示。

网友:
充电线和头都有关,昨天我用手机自带头(5V2A),用另一线,显示4小时充满,换原线,显示2小时充满,换用(5V500MA)的充电头,分别用2条线充电,显示和上面一样,因此充电线很关键,当然为保证手机电池长寿,一定用原装头和线。

网友(2018-10-10):
你是在和用户说的,还是在维修论坛说的呢,如果在维修技师面前说的,你还是少点气力打字吧,你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