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温热水器水压稍小不能启动

楼主(2017-12-24):
同样水压,有的恒温热水器可启动,有的不能启动,有哪位知道怎么调到启动吗?

网友:
有的是靠水压产生动力去推动燃气阀门和微动开关,有的是水流传感器里面有转子、磁铁和霍尔元件,可以低水压启动

楼主:
热水器是好的,霍尔也没问题。就是灵敏度低了,可把霍尔输出脚的上拉电阻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水器是好的,霍尔也没问题。就是灵敏度低了,可把霍尔输出脚的上拉电阻改一下吗

换霍尔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水器是好的,霍尔也没问题。就是灵敏度低了,可把霍尔输出脚的上拉电阻改一下吗

不可以!你没有弄清楚原理!!!

网友(2018-08-16):
霍尔组件有试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