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轴摄像机的分类问题

楼主(2017-12-25):
请问各位师傅,同轴AHD,TVI,CVI这三种摄像机的异同点是什么?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请师傅们赐教!谢谢先!

楼主:
师傅们是不屑回答这个问题,还都不了解同轴头具体分类?

网友A:
大华CVI,海康TVI;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华CVI,海康TVI;不兼容。

请问师傅,AHD,CVI,TVI是各个厂家内部型号,不是通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华CVI,海康TVI;不兼容。

请问师傅接触过SDI同轴摄像头吗?

网友:
这种基础性问题百度搜更清楚,谁那么闲给你粘贴答案
安装问题,维修问题,各位师傅还是还是能解答一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