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面板按键不灵的修复

楼主(2017-12-27):
很多都是电源部分的安规电容变质引起的,更换后立即修复

网友:
的确是的,换了好多了

网友:
你这是电饭煲吧,已帮你更正,发帖请注意错别字。

网友:
请问安规电容是什么电容

网友:
安规电容坏是常见问题

网友:
安规电容还是降压电容?安规电容还没有见坏过!

楼主:
没有写错,是电瓦煲,就是专门用来煲汤那种电瓦煲
没有见过吗?
到大商场去看看就知道了!哈哈哈!

楼主:
我都遇到几个安规电容坏的了

楼主:
安规电容就是主板上面那个黄色电容,也有黑色的!

楼主:
换一个这种电容收费40到80元,一般看客户电饭煲档次高低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