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模拟摄像头夜晚不亮

楼主(2017-12-28):
大家好,一共12个模拟摄像头,其中一个白光的头几天晚上没有亮,第二天拿下来在屋里测试正常,又安上了,可到了晚上,还是不亮,就当晚拿下来,在屋里通电 ,开始不亮,过了10多分钟,又正常亮了,拿出安上,在外面也正常亮,以为问题解决了。可第二天晚上,还是不亮,于是又拿下来,在屋里通电后,也是开始不亮,过了10多分钟,又正常亮,拿出去也正常亮。等到了白天,换了新电源盒,白天在屋外测试,也正常亮,可到晚上就不亮。我用的是独立供电,感应头四周也包起来了,只留了底部,到晚上在屋外就不亮,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这里是东北黑龙江,希望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
请大家帮帮我一下

网友A:
可能是温度过低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温度过低造成的!

谢谢解答,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才能让监控头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才能让监控头正常工作呢

1、如果经试验确认是低温造成的,还要看室外温度与头要求的最低温度相差多少啊?如果相差产大
可以考虑给内部的光敏电阻串联一个几十至几百K的电阻试试,不行的话也可以考虑换用低温性能好的头、电源。
2、也可以适当提高一点电压试试。
3、可以给头增加保温外套等。

楼主:
多谢您的解答,请问怎样给摄像头增加保温外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经试验确认是低温造成的,还要看室外温度与头要求的最低温度相差多少啊?如果相差产大
可以考 ...

多谢解答,请问怎样给摄像头增加外部保温,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低温的问题还是头有故障那么多头怎么就这只怕低温啊你还是检测一下吧

网友(2018-06-27):
头内电源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