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长虹PF29300彩电如何进入总线,谢谢!

楼主(2017-12-28):
求助长虹PF29300彩电如何进入总线,谢谢!

网友:
先将音量减至00,再按遥控器(型号:K13A)上的“画质”键,将画质设置为“亮丽”,在“亮丽”字符显示期间,按住“排序”键不松手,至屏幕上显示红色的字符“M”,则进入了总线调整状态。会进入白平衡调试状态,屏显“MENU。00菜单及其项目,按“方向键”(位于菜单键周围)中的上下键选择调整项目,选种呈红色;按方向键中的左右键修改数据。选中菜单号(如“MENU  00  MENU  01)后,即"MENU  XX"变为红色,此时按方向键中的左右键可对菜单进行上下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