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沙占友编写《数字万用表功能扩展与应用》之整机电路工作原理的分享

楼主(2017-12-29):
数字万用表DT890D整机电路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6.其他测量电路
    若把图1.1.5中的分压器换成图1.1.6所示的分流器,则构成交流电流测量电路。电阻档、200MΩ高阻挡、电容档、蜂鸣器档的工作原理,参看我以前发的帖子:大家一起学习交流维护低端数字万用表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7273

    正如沙老提到的,数字万用表的主要优点是:准确率高、分辨率强、测试功能完善、测量速率快、显示直观、过载能力强、耗电省及便于携带。目前,数字万用表已成为现代电子测量及维修工作中最常用的一种数字仪表,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模拟式(即指针式)万用表。
     虽然这些资料都是2005年三月份就已经出版了,但是现在看来,我以为依着然有用且并不过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你的关注及互动交流! 互相促进,学以致用!

楼主:
补充:使用7129芯片的频率测量电路、电容测量电路、晶体管hpe测量电路等图片,有需要的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A:
沙占友仪表界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占友仪表界大佬!

  喜欢自我进阶学习的坛友都这么说,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B:
谢谢分享好资料,没有看奶器,修表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资料。

谢谢您的支持!向您致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好资料,没有看奶器,修表难

      沙老在这本书中提到维修数字万用表的12种方法
  检修一块万用表,就好比医生看病,这里不妨借用中医诊断时常用的“望、闻、问、切”四字诀。
  望:对数字万用表进行外观检查,查看损坏情况,有无机械损伤、电气损伤、零件丢失等;
  闻:听取使用人员介绍发生故障时所看到的异常现象等;
  问:本人还有何不明之处,或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操作者是否有误动作等)。可再询问使用人员;
  切:分析故障原因。
修理数字万用表时最好对照电路图来进行。若有印刷线路板及元件布置图,就更加便利。目前,数字万用表的产品说明书一般不提供电路图,这就给维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必要时可自己测绘整机电路,也可只测绘涉及故障的部分电路。诚然,这相当费事,但对今后的修理工作却一劳永逸。
  在未确定损坏原因的情况下,不得接通电源。原因大家都懂可能会在局部短路时,贸然通电会酿成更大的损失。
  检修时,先从电源查起。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电源插头松、断线、电源开关接触不良,也会造成电源电压加不上。
  寻找故障应遵循“先外后里,先易后难,化整为零,重点突破”的原则。
  首先大致确定可能出现的故障范围,然后进一步仔细查找。排除故障要求彻底,不留隐患,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有的数字万用表稍受震动或者用手拍打一下机壳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大多数属于接触不良,对此类故障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数字万用表在使用过程中会时好时坏,贻误工作。
  焊接时宜采用松香焊锡丝,尽量少用助焊剂。焊接完后用酒精棉球将焊点附近擦净。凡是在拆件中动过的螺帽、支架等,应重新紧固好。
  修理完毕,先不要装外壳,应再通电检查一次,确认已修好后再装机。条件容许时应按原技术条件对万用表进行一次校验,但大修后必须校验并填写修理卡片。
  修理工作只有和日常维护保养、定期校验结合起来,才能确保数字万用表的各项技术指标,延长其使用寿命。
  12种方法是:1.直觉法;2.测电压法;3.测电流法;4.波形法,就是坛友所说的要有看奶器;5.信号追踪法;6.短路法;7.断路法;8.测量元件法;9.干扰法;10.应急修理法;11.替换法;12.软故障查询法。

   上述方法可以此类推,适用于维修所有的家电和电子设备!还请指教,握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喜欢自我进阶学习的坛友都这么说,谢谢你的支持!

万用表难的不是修,是校、是调试!业余条件下没几人有标准源,尤其是交流标准源。早年我在淮北市质检部门见过数字万用表校准仪器,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好像山东省潍坊市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难的不是修,是校、是调试!业余条件下没几人有标准源,尤其是交流标准源。早年我在淮北市质检部门 ...

数字万用表的调校方法:
1.先调零点,后调功能。
2.先直流,后交流。
3.先电压,后电流。
4.先低档,后高档。
5.先基本档,后附加档。
   交流电压标准源,沙老提到(YEW2558),交流标准源的信号频率分别选60HZ、400HZ。
   还请多多关照,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