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电路板的铜箔焊接容易剥离怎么办

楼主(2017-12-31):
经常焊接电子零件发现电路板的铜箔比较容易剥离翘起来,如果用大功率的电烙铁更容易出现这问题,请问怎样焊接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还有剥离后不知道有啥办法修复。

网友A:
首先要提高焊接技术

网友B:
尽量用尽可能低的温度去操作。
普通焊锡烙铁温度280℃无铅焊锡烙铁温度320℃。轻松焊接。
一旦出现覆铜板剥离,最好连锡。距离远的和特别精密的焊点用飞线。

网友:
提高自己的焊接水平,速度、温度是关键;
选择合适功率的电烙铁。

网友:
飞线解决!不过还是要练好基本功!

网友:
动个心脏手术  把病人的肠子都给扯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用尽可能低的温度去操作。
普通焊锡烙铁温度280℃无铅焊锡烙铁温度320℃。轻松焊接。
一旦出现覆铜板 ...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烙铁温度要合适,再就是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提高焊接技术

正在努力中。

网友:
用大功率快速焊接,温度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