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第二次修液晶电视

楼主(2017-12-31):
    前一段时间自学修理了自家黑屏故障的创维电视,对液晶电视有了基本的认识。前两天又接修了一个被雷击烧坏的长虹液晶电视,这是我修理的第二个液晶电视。
这个电视的型号是长虹LED32568,故障是通电无反应,于是拆机检查,原来这个电视用的是三合一的板子。厂家节约了成本,却给我们维修增加了难度。
    串灯泡测试,灯泡一亮即灭,说明高压整流滤波部分正常,测量大电容两端300V正常,但是电源没有输出。
    看到这款电源采用的是5AARZJ电源控制芯片,于是查找该芯片的引脚定义,第5脚是供电脚,但是检测电压却为零,明显不正常。

    电压为零,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前级的启动电阻开路了,要么是电源芯片击穿短路了。
    于是先检查几个贴片启动电阻,都是好的,看来问题在电源芯片上,测试电源芯片的第1GND和第5脚供电脚短路,把芯片吹下来再测供电脚,启动电压出来了。
    上网购买新的电源芯片安装上去,通电测试,没想到电视背光和指示灯很快地一亮即灭,看来像是保护了。
    那是什么引起的保护呢?听说LED灯珠损坏会有这种现象,先把背光插头拔掉,但是指示灯还是一亮即灭,看来问题不在背光上。

    那是不是输出有短路造成的过流保护呢?于是检查输出二极管和电解电容,都没有问题。
    难道后级电路有短路?看到不少高手吃烧鸡,俺也想试试看。这个主板中间有个没有接线的12V接口,看样子就是做烧鸡用的。于是找来个12V 2.5A的监控电源,用导线连接到12V接口上,通电试了半天也没见哪儿冒烟,看样子没口福吃烧鸡。
    既然后级没短路,不是过流保护,那就可能是过压保护造成的。我又测了一下通电后12V接口的瞬时电压达到15V多,看样子还真是过压保护造成的。
    于是开始检查稳压反馈电路,光耦,AZ431没有问题,代换新的问题依旧。
    那可能是和431或光耦相连的小贴片出问题了,经过排查,检查出12V至光耦12脚的一个限流电阻开路,阻值无穷大,就是下图中的PR335
    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会使光耦1、2脚的发光二极管亮度降低,最终使得电源芯片的第2脚反馈脚误认为电源电压过低,于是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提高输出电压,而电压高又导致电源过压保护。
    但这个电阻太小了,连阻值都不能标上去,找到的电路图也没有标出其阻值,只能大约估算一下,从一块坏笔记本主板上拆了个2.2K的贴片电阻换了上去。通电测试,电源不再保护,12V出来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电视通电红色指示灯亮,却不能开机,遥控和按键都无效。

    先看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测试1.8V输出正常。
    3.3V输出也正常,这两组电压都有了,说明大芯片已经送出开机控制电压,但是为什么不能开机呢?
    首先考虑可能是数据坏了,于是上网找该机的数据,没想到在淘宝上问了几家都没找到和屏参数完全一致的数据,只好在某*网上下载了一个基本一致的数据,用以前买的CH341编程器来刷一下试试。FLASH芯片要先拆下来,用导线焊接在排针上,再夹在编程器上。考虑到也不一定是数据的事,如果把原机好的数据刷没了得不偿失,所以我是用主板上的BIOS芯片来刷写的,都是4M25芯片,大神们一看就知道是技嘉主板。
    但是刷过数据之后,电视还是指示灯亮不开机,按理说刷了屏参数接近的数据,就是不正常也会花屏什么的,这个一点反应没有,看样子不是数据的事。

    那再检查一下时钟电路,如果时钟电路异常也会造成不开机。时钟电路不是多复杂,就是晶振和谐振电容,但是检查一遍也没有问题。
    那就再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复位电路不正常也会造成不能开机。该机大芯片是TSUMV59XUS-SJ,查数据得知115脚是其复位脚,该芯片是高电平复位。通电后测试其115脚为0伏,正常。
    不过是0伏还不能说完全正常,还要看看开机瞬间有没有脉冲高电平。由于找不到具体的电路图,所以就自己通过跑电路画了一下,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对于像我这样第二次修电视的来说,弄懂这些原理很有必要。
    话说5VS兵分两路,一路经R281(阻值很小,在路测5欧)、复合二极管D47C335快速充电,为Q25PNP三极管)的E极供电,另一路为R269C315组成的RC延迟电路中的C315充电,因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又因R269阻值较大(实测20K)充电电流较小,所以开机瞬间Q25B极电位低于E极电位,Q25导通,C极输出高电位经R248R207分压限流,C238平滑后为芯片115脚提供复位电压。随着C315的充电,Q25B极电压逐渐升高,当C315充电完成Q25截止,Q25C极电压为0V,上电复位过程完成。

    关机时, C315所充电荷通过D47的二极管快速放电,电位降低,Q25导通;C335所存电荷使得Q25集电极瞬间为高电平,实现关机复位。
    经过检查,复位电路各个原件正常,115脚有正常的脉冲电压。
    不开机的几个主要检查点都检查过了,看来大芯片坏了,这个雷的威力看样子还是很大的。

    于是购买更换大芯片,用风枪拆下大芯片。
    用烙铁清理焊盘,这样芯片才容易对齐焊接。
    采用拖焊的手法焊接大芯片,针脚比较密,我也没有放大镜,都是用手机拍下来放大看有没有焊接好。大芯片价格较贵,所以焊接的时候很小心。
    焊接好后,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通电测试,指示灯闪烁了几下,久违的开机画面出来了,接电视盒收看一天,完全正常。第二次修液晶电视完美收场。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到了,祝各位坛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这技术绝对杠杠滴~

网友:
这精确地维修思路 完全就是久经战场的老师傅  很给力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A:
我这今天花150都不修32的,你这功夫他的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今天花150都不修32的,你这功夫他的出多少钱?

非专业,业余爱好,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