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火锅电磁炉维修

楼主(2018-01-01):
一台爆保险,一台通电一直检锅不加热!
检修通电不加热的,先从大阻值电阻,电容,三大电压下手…弄了近一个小时无果!最后代换一个副电源的300伏滤波器………
爆保险的比较简单一点儿!换一个管,一个保险丝OK了

网友:
按部就班,慢慢来。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元旦快乐

网友A:
不捡锅和副电源滤波电容有什么关系?难道是18伏供电异常。

网友:
元旦快乐!恭喜修复!

楼主(2018-03-10):
马春生 2018-1-1 20:11:30 不捡锅和副电源滤波电容有什么关系?难道是18伏供电异常。      副电源滤波器失效了没毛病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捡锅和副电源滤波电容有什么关系?难道是18伏供电异常。

看来现在也得注意这个电容4.7u/4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春生 2018-1-1 20:11:30 不捡锅和副电源滤波电容有什么关系?难道是18伏供电异常。      副电源滤波器失 ...

人家说是检锅不加热,最后换的负电源滤波电容;不开机的换的保险和大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