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405F

楼主(2018-01-01):
前几天有一朋友弄来一部三星SCX-3405F打印机,显示故障代码#U1-2320,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修过空调.微波炉.洗衣机等,就没有修过办公用品。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一下

楼主:
请大神们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
定影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定影组件, 看看卡纸了吗  拆机检查

网友A:
把定影组建全部更换 ,即可解决问题。  百分之99胡问题是定影组件造成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定影组建全部更换 ,即可解决问题。  百分之99胡问题是定影组件造成胡

请问更换全部定影组件需要多少钱

网友(2018-06-19):
报错代码有两个情况
一  加热组件融化在一起了  测量恒温器跟灯管,看灯管亮不
二  电源板控制加热部分损坏  据说是可控硅跟电阻。。。。

网友(2018-10-22):
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贴在定影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