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数据恢复有熟悉的朋友吗,进来聊一聊

楼主(2018-01-02):
请教所有的朋友:

智能手机数据恢复与电脑的数据恢复有什么异同,难度系数哪一个更高,硬件和软件设备工具都需要哪些?

网友A:
  肯定都差不多了,硬件技术维修方面。

    你都把机械开盘这些做好了,肯定为了提高技术!!必须也得把手机数据恢复做起来

如果讲精细程度方面。。手机确定要复杂一点儿

  我见过手机硬盘飞线二十来根

网友B:
我感觉不同的地方是:电脑可以放下让你慢慢搞,手机人家说快搞,还等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都差不多了,硬件技术维修方面。

    你都把机械开盘这些做好了,肯定为了提高技术!!必须也 ...

请教:

     我见过手机硬盘飞线二十来根
     这里所说的手机硬盘是指ROM(机身内存)还是RAM(运行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同的地方是:电脑可以放下让你慢慢搞,手机人家说快搞,还等着用。

个性大师这歌事情不是事,同意则留下,加急或者600里紧急军报请立即转北京301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