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F21300H逆程电容大小如图

楼主(2018-01-02):
师傅们帮忙看看,两个逆程电容都烧了,看看图纸好像标的不对。到底多大?谢谢

楼主:
C411.C413两个电容

网友:
接两个6n8的上去看看行幅大小,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只要没有其他问题,这个不难。

网友:
清晰的电路图截图。

C411 7n2-100n/1.6kv

图纸应该是标错了

网友A:
根据经验,平绕的高压包容量大,普通的容量小,配的显像管不一样,逆程电容乜有出入,图纸也不准,可用几个并联代换,图像大减小容量。

网友:
这个有时要根据换的高压包,更改,不一定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平绕的高压包容量大,普通的容量小,配的显像管不一样,逆程电容乜有出入,图纸也不准,可用几个 ...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图纸是“参考”,可根据画面去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