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利视达7寸移动dvd.

楼主(2018-01-02):
该机能播放碟片。屏幕中间出现一条固定白线,且不能播放u盘和tf卡上的视频,跪求各位高手告知问题所在,如何解决。在此先道谢了。

网友A:
你这机器不是全格试的优盘和卡下载要下机器支持以内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器不是全格试的优盘和卡下载要下机器支持以内的才行,

有可能,谢谢你,能告诉我怎样操作让机器读取u盘和tf卡,该机无说明书和遥控器,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