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两用电锤不打锤了

楼主(2018-01-04):
这是电锤,电镐两用的,平时我安空调用,最近不好使了,光是转不打锤,严格说是不爱打锤,拆开看看,转换功能开关,能转动,带齿轮的丫子也没掉牙,也不是太缺油,我目前考虑还是换一个,转换开关试试想,大家给我这个空调安装工,分析一下

网友:
不爱打锤,看看这齿轮有什么用,看看锤啊

网友:
胶圈老化了, 换一对

网友:
活塞环不行了,得重新上环了。呼呼……

网友:
要看使用情况,如果是国产的东东用了比较长时间的话,让修电锤的给鉴定一哈,如果修一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话不如换新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冲击力?

对啊,没啥劲,光是转,不爱打锤

网友:
不爱打锤

里面各牙轮  加个 润滑油就OK

网友B:
加点润滑油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德国德威用了四五年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活塞没有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点润滑油就好了

加点润滑油就好了,加在活塞里。

网友:
活塞加点稀黄油试试看

网友:
加点润滑油就行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加黄油就好。

网友:
活塞和冲击子有O型密封圈换一下,再加点黄油。应该好了。

网友:
电锤省力

网友:
活塞异常,换活塞及胶圈

网友:
这么多人都没说到点子上,其实还有n个原因。冲击子   四方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