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空调故障”

楼主(2018-01-05):
元月一日上午,阿姨说她住的房间空调开不了机,我用遥控器对着空调按开机键,空调没反应,到隔壁房间,空调型号是一样的,对着空调按开机键,滴的一声空调指示灯亮,遥控器正常。回到故障空调房间,拔下插头,用万用表测量插座火线与零线无电压,拆下插座面板两个固定螺丝,将插座稍微拉出些,再转个角度拉一下火线很轻松的就从插座里拉出,再插入另外一个孔,有阻力但也能拉出,决定更换新的插座,,,,

网友A:
这也算是空调的故障?😥😥

网友B:
这种鸟插座及开关质量太差。我家松下开关跟这差不多。带个灯都有问题,吋好的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是空调的故障?😥😥

你说不是,就不是,你等着,我把话撂这,我想不超过三年,整个怀孕(电容),或继电器等等,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是空调的故障?😥😥

你说不是,就不是,你等着,我把话撂这,我想不超过三年,整个怀孕(电容),或继电器等等,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线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鸟插座及开关质量太差。我家松下开关跟这差不多。带个灯都有问题,吋好的时坏!

啊,同命相连啊,看来有的换了

网友:
插座质量不好,买个公牛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