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301维修问题

楼主(2018-01-05):
L301洗打印头时,不小心进水了,装机通电,果然烧了Q1和Q2,F1没有烧。买了几个来换,换好后,一切正常,就是打印是空白的。我本来就是想试下打印头是否烧了,按理说,打印头如果烧了,现在换上去也一样会继续烧Q1Q2,但却没事,打印动作,墨水都正常出,但就 是空白,一根线都没有。我就想问问各位师傅,这打印头是不是已经烧了?还是主板还有其它的问题?

楼主:
爱普生的喷头如何测量好坏?

网友(2018-06-19):
像你描述的情况。算是比较幸运的,换块主板就ok了,如果焊接技术强的话,可以尝试换下打印头控制芯片
板上命名为IC6,我忘记编号了淘宝芯片30左右,所以建议换板省事。。
喷头测量方案我有,但是不上传吧。。。毕竟是花了钱买的资料。。。

网友:
是打印头烧了....你在淘宝上查看卖喷头的商家,就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2018-11-05):
换对管就好的,我的一样

网友:
果断换主板

网友A:
我有爱普生测喷头的方案。我知道怎么测量,但是这个地方不会上传附件,
万用表一端接喷头,一端测量两组数据。
第一个   左边第二根跟右边第二根
第二个   右边第一根跟右边第二根
两组正常是无穷大的,如果有一侧短路,都会导致烧主板。
楼主说的F2没烧么。你看看排线跟喷头有烧毁么。。

楼主(2018-12-06):
引用 网友A:
我有爱普生测喷头的方案。我知道怎么测量,但是这个地方不会上传附件,
万用表一端接喷头,一端测量两组数 ...

传一份让我看一下吧,家里三四台主板烧了的,扔了可惜,修又不值得,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打印头拼一台,发我qq邮箱2196319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