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电瓶车充电器摔了下,就不工作了,里面没有虚焊,会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8-01-09):
电瓶车充电器摔了下,就不工作了,里面没有虚焊,会是哪里坏了?先谢谢了。4820的和6020的充电器。两个一样的毛病。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又不贵何必折腾

网友:
难道不测量电压吗?
从输入开始查!

网友:
有可能电路板摔裂了。

网友:
仔细看,板子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硬伤  慢慢查 。

网友:
除非是明显的断裂,其余都得用万用表查。

楼主:
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没有可以看到的坏。也许是电感线圈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没有可以看到的坏。也许是电感线圈断了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
查变压器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