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换线盘,

楼主(2018-01-09):
刚才来了个美的超潇电磁炉,用户说里面烧了,打开一看,好家伙!线盘烧成这个样子,换一个线盘试机,没有其它任何问题!真有够坚强的

网友:
估计用户时间过长,铝线圈也不耐高温,就这样

网友:
铝线,鉴定完毕

网友:
烧的太力害,平时用时就有味道啊,

网友A:
主要是用的双层锅 锅底分离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用的双层锅 锅底分离导致的

现在锅也很假

网友:
是不是找个能装上的就行?铝线换成铜线的呢?

网友:
铝线盘容易这样,只要大小合适,随便换,没见过换个线盘爆管的

网友:
这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