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电脑板维修

楼主(2018-01-10):
我接修一台小天鹅洗衣机机,判断电脑板坏,客户不修,50元回收,今天有空,想修好,低价价处理,开机无显示,无反应,通电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开,又有显示,只是数字乱跳无反应,有杂音,因无显示无反应,首先怀疑电源有故障,但测5V正常,又见有杂音显示乱跳,再怀疑电源或接触器有接触不良,但把接触器触点直接,5V不管在什么情况,5V都不变动动,所以应该是电脑不正常,没有输出开机脉冲,或者是输出了不稳定的开机信号,引起接触器触点跳动响声和显示跳动,因故障与开机时间长短有关,怀疑电脑板周边电容漏电,本着先易后难,先查三要素,电源脚电压正常,复位脚不知,代换晶振无效,看见晶振并连一只小电阻,测阻为1OO零2K,色环为棕黑黄金棕,照四环查不到,照5环只有10、4欧,那就是管状电容,而漏电,没有这么小的电容,寻了一只33P的换上,能开机,开机就报警,把电容不用,试着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又可以卖几百了

网友:
恭喜楼主小发一笔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