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维修华硕主板M5A78L-M LX3 PLUS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0):
版号: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3
故障:触发掉电
故障现象: 插CPU供电 掉电,不插CPU供电不掉电。

1.发现短路后开始查MOS管,管子DS击穿。取下后测量板子没有短路。

2.从其他华硕板子上换上一个上管,通电吱一声,上管又击穿了,取下上管,通电测试,主板可以运行,用示波器测了G极波形,我靠,不烧管才怪呢。

3.然后就查原因,拆了下管测量还是一样的波形,然后就换UP6281芯片,换后无果,故障就在这里,但会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4.后面就拆下管的泄放电阻,在路测是7.2K 取下测是8.2K ,阻值没有问题,既然拆了就换一个,这个眼屎还小的电阻焊了好久……焊好电阻后先测下波形。咦,竞然好了。

5.总结,有些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发的,可能它的高频特性性能下降了吧。 奇怪的电阻。此板应该是电阻高频性能下降,导致烧上管。没有示波器这玩意难修啊。

发一些测量图:

CPU假负载时钟: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高手 专业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技术千金难买,主板能值几文

网友:
波形不正常。导致管子开启和关闭损耗太大,下偏值电阻性能不好

网友:
有神器就牛呀,恭喜楼主修复